有空压机变频改造经验的朋友来看看我的工况,给点指导意见

楼主(2008-08-19):
我公司由于工艺改进,现腾出一台160KW的变频器,我想把它用在空压机上,空压机情况如下:

132KW,4极电机,双螺杆,额定电流232A,电机通过联轴器直接驱动螺杆,润滑油是靠压空压差作用循环的,

空压机工作时是通过自动调节进气容调阀的开度来保证输出恒定的压力,正常

工作时进气容调阀的开度一般在30%左右,容调阀设定压力为7.5公斤,电机实际运行电流一般在190A左右,上下浮动

不超过10A,

在这种情况下,我如果取消现在使用的机械闭环系统,全开进气阀,采用压力传感器配变频器,改造完成后空压机电流能

达到多少?

希望做过类似我这种工况的空压机变频改造的朋友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你们的是复盛的空压机吧!本人做了有400来台空压机,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相互交流!你可以发邮件xtsvc@163.com,可以QQ19597117\或电话13671580330

网友B:
看你的用气量的大小,如果你现在阀门只开30% 我想改造后肯定省电,不过空压机改造对变频器的质量要求比较高,你也可以查一下相关帖子,关于空压机的讨论很多的。理论上是那么回事情,实际操作起来有点难度的。大家互相学习嘛。有什么问题大家共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们的是复盛的空压机吧!本人做了有400来台空压机,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相互交流!你可以发邮件网友A@163.com,可以QQ19597117\或电话13671580330

谢谢,明天电话向您请教。

楼主:
是复盛的空压机,我咨询过北京复盛总部的技术支持,说我这种情况节能效果不会很好。

另外我咨询过国内知名变频专家张燕宾张教授,他说我这种情况变频改造肯定节能,至于效果要看工况。

我搞过不少风机水泵的变频改造,空压机没搞过。平方转矩的负载阀门节流调整方式改为变频方式,节能效果很好。

但是空压机这种类似恒转矩负载,阀门节流调整方式改为变频方式后的具体效果我还真不清楚,单位领导非要我写出来具体数据,真是不好办。

查阅网上的帖子,基本都是设定压力上、下限然后空压机卸荷、加载反复运行进气阀只有开或者关两种状态不可以调节开闭度这种控制方式,类似我这种

控制方式进行变频改造的耗帖子还真没找到。

继续研究,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B:
楼主牛比啊  张燕宾教授都找了,那肯定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主牛比啊  张燕宾教授都找了,那肯定成哦!!

呵呵,我也只是电子邮件咨询了一下,老人家毕竟岁数大了,打电话怕影响人家休息。先研究看看吧,实在不行再电话咨询。

我这个项目要做的话要投资电缆、传感器和仪表,大约要1万块吧,变频器是老式的西门子的,没有PID功能,所以要压力传感器给仪表,仪表再给变频器模拟量信号。单位领导必须要节能数据,否则不肯投资这1万块,宁可变频器闲置,真是不好办。

网友B:
你干了对你老兄有好处,那就干,没什么好处,单位领导又不赏识,干了也白干哦!!

楼主:
呵呵,干不干对自己影响不大,主要是那台变频器闲置着太可惜了,还是尽量给用上吧,也算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虽然我没有在这家企业长远发展的打算。

网友A:
先看看你的变频器是那个牌子,关键是那个型号的,是变转矩的还是定转矩的,有的称为递减转矩和横转矩,

楼主:
对:xtsvc 关于

先看看你的变频器是那个牌子,关键是那个型号的,是变转矩的还是定转矩的,有的称为递减转矩和横转矩,

内容的回复:

感谢黎工的技术支持,此项目的进展情况我会与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C:
现在怎么样了?关注中!我们公司也有一台空压机想改造!

网友A:
过奖了,北京复盛的技术服务部也在变频方便也要打电话到上海我这边来,有什么问题大家相互讨论

网友D:
我们和你情况类似,采用开环控制,多速段运行,速度取样采自三块电接点接成4速运行,节能又简单.你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