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8-19):
变频器的防雷电
变频器的防雷电保护方法????
保护方法????
变频器的防雷电保护方法????

楼主:
在变频器中,一般都设有雷电吸收网络,主要防止瞬间的雷电侵入,使变频器损坏
。但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电源线架空引入的情况下,单靠变频器的雷电吸收网络是不能满足要求的。在雷电活跃地区,这一问题尤为重要,如果电源是架空进线,在进线处装设变频专用避雷器
(
选件
)
,或有按规范要求在离变频器
20m
的远处做专用保护接地。如果电源是电缆引入,则应做好控制室的防雷系统,以防雷电窜入破坏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