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指示值为何偏低

楼主(2008-08-19):
我单位低压柜中有一电容补偿柜,电流表显示有一相电流偏低较多,更换电流表,调换电容器,显示依旧,三相电容器通电后电流应该差不多呀,不知何因?

网友A:
检查一下电容器上是否有保险,保险是否熔断?电容器上三相电压是否相等。

网友B:
同意1楼的看法。。。。。。。。。。。。。。

网友C:
检查一下电容器上是否有保险,保险是否熔断?接触器是否损坏,主触点接触是否良好?电容器上三相电压是否相等。

网友D:
楼上的怎么连看都不看人家的条件,他只是说偏低较大多,并没有说完全没有电流。我觉得保险的可能性不大。再说,人家连电容器、电流表都换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关于楼上的怎么连看都不看人家的条件,他只是说偏低较大多,并没有说完全没有电流。我觉得保险的可能性不大。再说,人家连电容器、电流表都换过了。

如果熔断器或线路接触不良造成某相电压低的话,电流当然会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