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的中间输出

楼主(2008-08-19):
在线等~~~~~~~~~~~~~~~~~~~~~~~~~~~~~~~~~谢谢你们高手

网友:
楼主问的是什么东西????什么的中间输出???没有懂。。我是低手。。。。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我问的是西门子PLC的问题,,,,,,,,,

什么是中间输出呀~~~~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是中间变量吧。

网友B:
哦·就是200的逻辑指令里面的#号指令。

这个看200的帮助,其实很明显:

            i0.1                   i0.2                    q0.1                               i0.3                    q0.2

----------[    ]-------------[     ]--------------[   # ]-----------------------[       ]---------------(      )

i0.1=1    i0.2=1时,Q0.1=1

i0.1=1    i0.2=1    i0.3=1时, Q0.2=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就是200的逻辑指令里面的#号指令。

这个看200的帮助,其实很明显:

            i0.1                   i0.2                    q0.1                               i0.3                    q0.2

----------[    ]-------------[     ]--------------[   # ]-----------------------[       ]---------------(      )

i0.1=1    i0.2=1时,Q0.1=1

i0.1=1    i0.2=1    i0.3=1时, Q0.2=1

????看不明白。

网友:
错位了。。。。呵呵··把 [    ]往左边移到I0.1等的下面哈哈。。。

楼主:
还是不明白哦~~~~~~~~~~~~~~~~~~~~~~~~~~~~~~~~~~~~~我用的是S7300/400的哦

网友:
ai~~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