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A500一运行报EOC1

楼主(2008-08-19):
此机一运行就包OC1,经查是339坏了,用了一星期,又是老毛病,换了驱动电容和393好了,用了一天又坏了,还是报OC1,驱动电压好的,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A:
我有驱动板也可以换需要电话联系13812126331

网友B(2008-10-03):
便宜740配件出售 我这里有批三菱740的机器模块测量都是好的,由于特殊原因机器塑料外壳大多破碎了,里面板都很新,功率有2.2KW 3.7KW 7.5KW 11KW 18.5KW 22KW等等共20几台,只是作为配件价格出售,单台不售,都是现货随时可以上门看货,013221971118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