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19):
我厂一台定型机风机三菱变频器老是出现E.UVT的故障,都坏了四台了,同一个毛病,请指教这是什么原因,需怎么样改进

网友A:
欠压保护,检查电源和相关短路连接点是否有问题...

查手册...

网友B:
    欠压保护。

  建议先检查电源质量,有无明显波动。

以前我们厂也一样经常有设备这样那样的欠压报警。  找到原因是变压器负荷变重,再加上几台大功率的锅炉风机启动,瞬间电压会掉12V,在本身电网电压就很低的情况下再往下掉,就很危险了,很容易出现。

网友B:
  啥牌的定型机,用的三菱的?  三菱F系列?

我这里定型上面全是安川 F系列

楼主:
韩国美光机械FR-A型的

网友C(2009-10-18):
送维修吧!  好象是那短路片旁边的那电阻问题

网友D:
最好厂家检修偏苯三酸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