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侠能给与帮助

楼主(2008-08-19):
【求助】哪位大侠能给与帮助?
我想用计算机采集一个开关数据和一个脉冲序列(进行记数);并在计算机内进行数据整理。
背景:连续测量走动的管线的长度;
谁能在采集,通讯,计算机编程方面给以指导,谢谢!

网友A(2009-03-05):
提供相关信息有点少,比如管线材质(涉及到检测管线检测方式)行走机构驱动方式等

采集:有两个量是必须可测的 一是管线通过的时间、二是管线移动的速度,其中管线通过的时间可以用接近开关、光电电开关等等判断,在管线通过过程中对接近开关的状态计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要连续测量通过的若干数量,要清楚分析两根管线相接过程中,传感器(接近开关)的信号状态,速度可以直接对移动管线测速或是间接利用行走机构的速度(如靠变频器牵引),再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加以补偿--------具体情况视设备灵活调整

编程 :这种情形下可以用一个时间中断(比如100MS),将速度换算为每100MS的移动距离,在中断块里,在管线通过的时间内将所换算的单位长度相加即可(中断的时间越小,结果越精确) ,计算的结果,要进行数据整理,最好是在HMI系统中(比如intouch、组态王、WCC等)进行归档、报表设置等等---------------具体编程视控制器灵活调整

通讯:单就本例似乎不用什么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