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PROFIBUS)技术简介(五)

楼主(2008-08-19):
发贴心情 【转帖】现场总线(PROFIBUS)技术简介(五)
2.3 PROFIBUS-DP
    PROFIBUS-DP用于现场层的高速数据传送。主站周期地读取从站的输入信息并周期地向从站发送输出信息。总线循环时间必须要比主站(PLC)程序循环时间短。除周期性用户数据传输外,PROFIBUS-DP还提供智能化现场设备所需的非周期性通信以进行组态、诊断和报警处理。
2.3.1 PROFIBUS-DP的基本功能
    (1) 传输技术:RS-485双绞线、双线电缆或光缆。波特率从9.6Kbit/s到12Mbit/s。
    (2) 总线存取:各主站间令牌传递,主站与从站间为主-从传送。支持单主或多主系统。总线上最多站点(主-从设备)数为126。
    (3) 通信:点对点(用户数据传送)或广播(控制指令)。循环主-从用户数据传送和非循环主-主数据传送。
    (4) 运行模式:运行、清除、停止。
    (5) 同步:控制指令允许输入和输出同步。同步模式:输出同步;锁定模式:输入同步。
    (6) 功能:DP主站和DP从站间的循环用户数据传送。各DP从站的动态激活和可激活。DP从站组态的检查。强大的诊断功能,三级诊断信息。输入或输出的同步。通过总线给DP从站赋予地址。通过总线对DP主站(DPM1)进行配置。每DP从站的输入和输出数据最大为246字节。
    (7) 可靠性和保护机制:所有信息的传输按海明距离HD=4进行。DP从站带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 Timer)。对DP从站的输入/输出进行存取保护。DP主站上带可变定时器的用户数据传送监视。
    (8) 设备类型:第二类DP主站(DPM2)是可进行编程、组态、诊断的设备。第一类DP主站(DPM1)是中央可编程序控制器,如PLC、PC等。DP从站是带二进制值或模拟量输入输出的驱动器、阀门等。
2.3.1.1 PROFIBUS-DP基本特征
    (1) 速率:在一个有着32个站点的分布系统中,PROFIBUS-DP对所有站点传送512 bit/s输入和512 bit/s输出,在12M bit/s时只需1毫秒。
    (2) 诊断功能:经过扩展的PROFIBUS-DP诊断能能对故障进行快速定位。诊断信息在总线上传输并由主站采集。诊断信息分三级:
         · 本站诊断操作:本站设备的一般操作状态,如温度过高、压力过低。
        · 模块诊断操作:一个站点的某具体I/O模块故障。
        · 通道诊断操作:一个单独输入/输出位的故障。
2.3.1.2 PROFIBUS-DP系统配置和设备类型
        PROFIBUS-DP允许构成单主站或多主站系统。在同一总线上最多可连接126个站点。系统配置的描述包括:站数、站地址、输入/输出地址、输入/输出数据格式、诊断信息格式及所使用的总线参数。每个PROFIBUS-DP系统可包括以下三种不同类型设备:
        (1) 一级DP主站(DPM1):一级DP主站是中央控制器,它在预定的信息周期内与分散的站(如DP从站)交换信息。典型的DPM1如PLC或PC。
        (2) 二级DP主站(DPM2):二级DP主站是编程器、组态设备或操作面板,在DP系统组态操作时使用,完成系统操作和监视目的。
        (3) DP从站:DP从站是进行输入和输出信息采集和发送的外围设备(I/O设备、驱动器、HMI、阀门等)。
        (4) 单主站系统:在总线系统的运行阶段,只有一个活动主站。如图2-5所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图2-5:单主站系统

        (2) 多主站系统:总线上连有多个主站。这些主站与各自从站构成相互独立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包括一个DPM1、指定的若干从站及可能的DPM2设备。任何一个主站均可读取DP从站的输入/输出映象,但只有一个DP主站允许对DP从站写入数据。如图2-6所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图2-6:多主站系统

楼主:
2.3.1.3 系统行为
        系统行为主要取决于DPM1的操作状态,这些状态由本地或总线的配置设备所控制。主要有以下三种状态:
        · 停止:在这种状态下,DPM1和DP从站之间没有数据传输。
        · 清除:在这种状态下,DPM1读取DP从站的输入信息并使输出信息保持在故障安全状态。
        · 运行:在这种状态下,DPM1处于数据传输阶段,循环数据通信时,DPM1从DP从站读取输入信息并向从站写入输出信息。
        (1) DPM1设备在一个预先设定的时间间隔内,以有选择的广播方式将其本地状态周期性地
发送到每一个有关的DP从站。如图2-6所示。
        (2) 如果在DPM1的数据传输阶段中发生错误,DPM1将所有有关的DP从站的输出数据立即转入清除状态,而DP从站将不在发送用户数据。在次之后,DPM1转入清除状态。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图2-6: PROFIBUS-DP用户数据传输

2.3.1.4 DPM1和DP从站间的循环数据传输
        DPM1和相关DP从站之间的用户数据传输是由DPM1按照确定的递归顺序自动进行。在对总线系统进行组态时,用户对DP从站与DPM1的关系作出规定,确定哪些DP从站被纳入信息交换的循环周期,哪些被排斥在外。
        DPM1和DP从站间的数据传送分三个阶段:参数设定、组态、数据交换。在参数设定阶段,每个从站将自己的实际组态数据与从DPM1接受到的组态数据进行比较。只有当实际数据与所需的组态数据相匹配时,DP从站才进入用户数据传输阶段。因此,设备类型、数据格式、长度以及输入输出数量必须与实际组态一致。
2.3.1.5 DPM1和系统组态设备间的循环数据传输
        除主-从功能外,PROFIBUS-DP允许主-主之间的数据通信,这些功能使组态和诊断设备通过总线对系统进行组态。

2.3.1.6 同步和锁定模式
        除DPM1设备自动执行的用户数据循环传输外,DP主站设备也可向单独的DP从站、一组从站或全体从站同时发送控制命令。这些命令通过有选择的广播命令发送的。使用这一功能将打开DP从站的同步及锁定模式,用于DP从站的事件控制同步。
主站发送同步命令后,所选的从站进入同步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所编址的从站输出数据锁定在当前状态下。在这之后的用户数据传输周期中,从站存储接收到输出的数据,但它的输出状态保持不变;当接收到下一同步命令时,所存储的输出数据才发送到外围设备上。用户可通过非同步命令退出同步模式。
        锁定控制命令使得编址的从站进入锁定模式。锁定模式将从站的输入数据锁定在当前状态下,直到主站发送下一个锁定命令时才可以更新。用户可以通过非锁定命令退出锁定模式。

2.3.1.7 保护机制
        对DP主站DPM1使用数据控制定时器对从站的数据传输进行监视。每个从站都采用独立的控制定时器。在规定的监视间隔时间中,如数据传输发生差错,定时器就会超时。一旦发生超时,用户就会得到这个信息。如果错误自动反应功能"使能",DPM1将脱离操作状态,并将所有关联从站的输出置于故障安全状态,并进入清除状态。
        对DP从站使用看门狗控制器检测主站和传输线路故障。如果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发现没有主机的数据通信,从站自动将输出进入故障安全状态。

网友A:
上海电热器材网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B:
好帖,支持,希望以后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