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求速度?

楼主(2008-08-20):
我用omron cj1m-cpu11, 我能计算出位移,怎样求出速度?有微分的指令吗?

网友A:
把时间加入计算就出来了

网友B:
根据位移和计算的时间,求得单位时间内的速度。

问一下,你是用什么来检测位移的。

网友C:
问一下,你是用什么来检测位移的。

是编码器吧!

网友A:
检测位移的方法很多,要根据实际选用,比如:编码器,光删尺,记米器,超声波,电位器,位移传感器,激光测距。。。。。。。

楼主:
是用编码器,根据位移和计算的时间相除,只能算的平均速度,不能算到瞬时速度。

网友A:
“瞬时速度”没有绝对的瞬时,你把世界小道不能在小,就是你系统测的瞬时速度。

网友B:
你用定时中断的来计算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应较为准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用定时中断的来计算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应较为准确。

楼主:
定时中断怎样用,有例子吗?我的信箱是ygsh16@hotmail.com.如果有的话,麻烦传一下

我用0.5s的脉冲,下降沿位移减去上升沿位移,再除以0.5s,就是显示不准,上下跳的幅度太大。

麻烦各位赐教

网友E:
用定时中断的来计算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

网友F:
使用cj1m-cpu21/22/23上high-speed counter 2可以求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中断怎样用,有例子吗?我的信箱是ygsh16@hotmail.com.如果有的话,麻烦传一下

我用0.5s的脉冲,下降沿位移减去上升沿位移,再除以0.5s,就是显示不准,上下跳的幅度太大。

麻烦各位赐教

 你为什么除0.5????

楼主:
0.5s是时间,不对?

网友G:
你在功能块下面做个小程序,把你采集来的位移,跟时间相除,在功能块下用那个有点像C语言的方式做,就能变瞬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