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电动机反转怎么改

楼主(2008-08-20):
两相电动机反转怎么改?

网友A:
两相电机反转-将两相输入中电容端的一相改接到电容的另一极即OK

网友B:
电容连接改改,其它想不到!!

网友C:
改变电容连接了。

网友D:
哪里有两相电机啊!应该是单相的吧!!!!!!!!!!!!!!!!!!!!!!!!!!!!!!!!!!!!!!!!!!!!!!!!!!!!!!!!!!!!!!!!!!!!!!!!!!!!!!!!!!!

网友E:
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机的两个线包的阻值是否一样,如果一样那么就可以把接电容的那根电源线接到另一端即可。如果阻值不一样,那么就要把电机拆开,在内部把电机的启动绕组的两个接头对调一下(启动绕组的阻值大)。如果可能的话把电机定子调一下方向也可以。

网友F:
洗衣机的背后有接线图,基本差不多。

网友G:
哪里有两相电机啊!应该是单相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哪里有两相电机啊!应该是单相的吧!!!!!!!!!!!!!!!!!!!!!!!!!!!!!!!!!!!!!!!!!!!!!!!!!!!!!!!!!!!!!!!!!!!!!!!!!!!!!!!!!!!

网友I:
你就是把主绕组的进线改变一下就可以了,就是相线跟零线对调就OK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