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零线有电流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8-20):
55kw电机零线有2个电流怎么解释?

网友A:
零线有电流? 正常吧

接地线有电流吧! 不平衡;漏电了!

网友B:
很正常,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C:
这很正常的呀,无非就是三相不平衡呗

网友D:
正产啊三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E:
很正常,三相电流不平衡 ,中性点偏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正常,三相电流不平衡 ,中性点偏移.

网友G:
三相不平衡呀

网友H:
说的对

三相电流不平衡 ,中性点偏移.

网友I:
三相电流不平衡 ,中性点偏移.

网友J:
咋会是零线有电流?

是接地线有电流吧! 漏电了?

网友K:
零序电流!!!!!!!!!!!!!正常

网友L:
是接地线有电流吧! 漏电了.

网友M:
是从电机里引出的吗?零点偏移了.

网友N:
55kw电机有零线吗?是接地线有电流吧! 漏电了.

网友O:
什么接法。

网友P:
55kw的电机有零线吗?不会是接地线哦,要是接地线有电流你就要考虑是漏电吗?用摇表测量一下绝缘电阻。

网友Q:
我常说的:提问题的人应该自己把问题尽量说明白些,你自己都不肯用心说明白,谁还能用心回答呢???????想用心回答但都搞不懂你问的什么。

你的这个问题应该说清楚是怎么测量出来的(是同时钳的三根相线还是单独测的零线?),是什么接法的(Y的或△的),到底是零线还是接地。

网友R:
变压器接地与电机接地电阻差 电压很低 没问题的

网友S(2008-09-21):
中点偏移

网友T:
这么多人回答,我的问题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呀

在着提一下吧

西门子的6RA70怎么从序列号看出厂日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