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出招,自动化的难题

楼主(2008-08-20):
       大家好,本人想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一种直径约130mm的圆棒料,应为棒料经常有弯曲的现象,需要有压直机来自动压直,工作过程如下:1、工件上到压直机后送到夹持旋转机构(旋转机构是用伺服驱动的)。2、伺服驱动器慢速旋转,这时利用托架下面的直线传感器来检测轴的弯曲度,弯曲了多少毫米。3、在伺服旋转了一周后这时要读取工件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来计算差值是多少(就是在这个环节本人不和用什么PLC或者其它元件来读取)。4、当读取到最大值和最小值后,并算出他的差后,发送指令驱动油缸去压工件,一直到差值为零后停止,伺服在次旋转,读取最大值和最小值。如当还有弯曲的点时重新在计算并压直。

      各位高手,我现在的难点就是不知用什么来PLC或者其它元件来读取最大数值和最小数值,请大家出招为谢。

网友A:
用张力检测元件可以吗?

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A:
以前用过一种检测压力的传感器

很灵敏

要加一个放大器

楼主:
楼上!我现在采用了一种GEFRNA的位移传感器,可我要的是伺服旋转一周后,

能将旋转过程中的最大数值和最小数值同时传上来作逻辑运算,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A:
这个要做采样啊

你要一周采样多少个?

一般PLC的模拟量采集元件都是有响应时间的

我用的PLC可以做到0.2ms采集一个

模块支持到0.05ms

网友A:
自己在程序里做采样

然后比较输出最大值最小值

楼主:
对:haha_gao 关于

自己在程序里做采样

然后比较输出最大值最小值

内容的回复:

楼上,PLC做采样,可我的工件弯曲是的变化量不同,你做比较的话,需要一个值去做比较,

问题是这值怎么做,因为这个值是变化的。

网友B:
个人认为做一个机械装置就可以,没有必要那么复杂地检测控制,直接做一个直径130.1mm的空心圆柱,让料棒通过,直接压空心圆柱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呀。。顶。

网友D:
通过一种智能控制仪表,它可以采集各种传感器的喜好输入,计算出最大值,最小值,或者差值,然后通过RS232给PLC,Omron就有这玩意。

仅供参考。

楼主:
对:ted.wang 关于

通过一种智能控制仪表,它可以采集各种传感器的喜好输入,计算出最大值,最小值,或者差值,然后通过RS232给PLC,Omron就有这玩意。

仅供参考。

内容的回复:谢谢,请问有什么可参考的型号吗,非常感谢大家提供意见,各位还有好招都请出招。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做一个机械装置就可以,没有必要那么复杂地检测控制,直接做一个直径130.1mm的空心圆柱,让料棒通过,直接压空心圆柱就可以了

 怕就怕只有120MM。。。

网友F:
工件旋转时不停比较测得数据,比最大值大时保存到最大值,比最小值小时保存到最小值, 这样最大与最小就测出来了

网友G:
不知道你需要的检测精度高吗?如果高的话可以用2对高精度涡电流位移传感器来实现.先拿一根标准件来校准位移传感器的0点位置.然后把要校直的工件装上去,由位移传感器检测出差值,与标准件的数值核对经过计算就能得出需要的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