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古怪的故障??

楼主(2008-08-20):
今天用户来电话,说天车上的小车变频器出现故障,变频器有给定,但是没有输出,给定是通过DP总线,经过现场检查,变频器本地控制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切换到司机室主令控制,发现变频器屏幕第一行的给定频率都有,但是就没有输出,现场环境温度比较高。排除了外部所有可能的故障,怀疑是变频器控制板出现故障?

希望大家根据现象提供一点意见

网友A:
变频器有没有处于运行状态?如果在运行状态没有输出可能变频器存在故障了。但是切换本地运行却可以正常运行,似乎变频器又没有问题。

蛮奇怪的。

网友B:
既然给定频率有,说明总线调速没问题,但变频器启动给定有吗?看一下启动符号0——1没有?

楼主:
通过查看03.01的通讯参数,启动信号也进变频器了,怀疑是现场环境温度过高,使变频器工作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