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全面的国际,国内实时数据库厂商列表

楼主(2008-08-20):
内容来自:http://www.rtdb.org/forum_view.asp?forum_id=23&view_id=639

实时数据库在国外发展的很好,而且在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大规模应用,在国内这几年才炒起来。
国外实时数据库厂商产品列表
OSI公司的——PI
AspenTech——Infoplus
Wonderware——InSQL
GE-Fanuc——Proficy-Historian
Honeywell——PHD
Instep——eDNA
Rockwell——RSSQL
Siemens——SIMATIC-IT-Historian

国内实时数据库厂商产品列表(靠专业背景,或公司背景在某些领域还不错)
中科启信(中科院)——Agilor
紫金桥软件——RealDB
浙大中控——ESP-iSYS
三维力控——pSpace
上海麦杰——OpenPlant
亚控科技——KingRDB
思创——StrongDAS
上海新华——XRTDB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知道的,也欢迎补充……

摘自实时数据库门户站用户名:Joy_Lin的帖子。。。

网友A:
大家不要忘记,还有美国ICONICS“爱康诺”公司的Hyper Historian。

 要说到64位为核心的实时数据库,就要首推美国ICONICS公司的64位核心的Hyper Historian,从官方的资料,Hyper Historian是基于64位操作系统,要用Windows Server 2008x64, VISTA 64, XP 64。如果非64位操作系统,安装都不能安装!
它的趋势图支持3D显示。

网友B:
狗皮横飞,有空多作点实事

网友C:
美国的IBA算不算?

网友A:
资料。。。。ICONICS官方网站

-------------------------------------

ICONICS“爱康诺”的Hyper Historian是第一款真正的基于微软64位平台、高性能、高可靠性、可升级的工厂实时历史数据库。Hyper Historian按照最高级别的应用需要而设计,它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计算机的资源,具有无比强大的性能。Hyper Historian是第一个通过微软Windows® Vista™和Windows Server 2008认证的工厂实时历史数据库,能够与SQL Server 2005/2008紧密集成。这些技术使得ICONICS的Hyper Historian成为微软64位平台里面最好的工厂实时历史数据库。

楼主:
还真没听说过楼上说的,呵呵

网友A:
引用ICONCIS “爱康诺”官方网站的介绍。。。。。。。。。。。。

64-bit已经到来!你准备好了吗?

  Hyper Historian是第一款真正的基于微软64位平台、高性能、高可靠性、可升级的工厂实时历史数据库。Hyper Historian按照最高级别的应用需要而设计,它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计算机的资源,具有无比强大的性能。Hyper Historian是第一个通过微软Windows® Vista™和Windows Server 2008认证的工厂实时历史数据库,能够与SQL Server 2005/2008紧密集成。这些技术使得ICONICS的Hyper Historian成为微软64位平台里面最好的工厂实时历史数据库。
  Hyper Historia的数据储存和查询比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以及其他的实时数据库要来的快,究其原因主要是内置了一个先进的具有高压缩率的旋转门算法。并且充分利用了64位硬件和软件体系结构的优点,比传统的32位的数据库能够获得更多的CPU 资源及内存,给用户提供以PC为平台最好的性能。
主要特点和优点:

. 完全运用64-bit和.NET设计      . 2D和3D实时图表
. 功能强大,高性能,可升级      . 实况的和历史数据重放
. OPC-UA,DA 和HAD兼容        . 多种远程数据采集器
. 工业标准数据连接          . 储存和传递技术
  . SNMP,BACNnet        . 和ICONICS的BizViz解决方案整合
  . OPC-UA、OPC-DA、OPC HAD    . 报表,数据连结
  . 数据库               . 仪表板和信息门户
. 多用户同时组态           . 报警管理
. 基于Web的组态和管理        . 用NT事件记录来诊断和数据追踪
. 数据自动存档和备份         . 集成冗余

高性能
Hyper Historian运用先进的旋转门户(swinging door)数据压缩运算法则,可达到每秒50000个数据高速数据采集, 为您提供实时的企业信息。

为高要求的应用而设计
为了达到不间断访问和数据采集的要求, ICONICS的Hyper Historian有强劲的、内嵌软件冗余功能。在系统出现故障和通讯中断的情况下,自动的Store-and-Forward 技术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

工业标准数据连接、SQL集成以及自动存档
Hyper Historian运用先进的数据整合,通过OPC-DA、OPC-UA、OPC-HDA、OPC XML、SNMP、BACnet 或数据库值,提供了与所有设备非常卓越的连接。非常容易从多个工厂,设备和企业采集数据,可以从PLC、I/O设备、HMI和网络装置等数据源采集和存储数据,用于报表和分析。

Hyper Historian包括一个工业标准SQL查询界面,可以和所有SQL 兼容的数据库如SQL Server 2005/2008、MySQL、Oracle 和其他数据库紧密集成。

数据的归档一向是非常困难的,Hyper Historian有独特的自动归档功能,可以按日常或者按触发安排来归档,能节约储存空间及备份存储文件,以便长期的储存和追踪。

具有生产力的工具能降低运行成本和所有权的总成本

基于Web “瘦客户端”组态和操作管理
一般来说,工程开发费用占整个自动化项目总成本的60%, Hyper Historian Workbench“工作台”可作为一个Thin Client“瘦客户端”,在中心组态环境和操作界面上,可以多用户协作设计。这个功能强大、安全可靠的Workbench“工作台”,降低了工程开发费用,加快了项目开发速度。

运行时的操作界面是非常丰富的用户界面,实现了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的3D和2D图形的可视化。Workbench“工作台”先进组态的控制台完成服务管理,整合了布置图/项目管理以及远程pack-and-go 部署能力。

强大的实时和历史数据的3D图表,数据分析和报表
从Workbench“工作台”上,操作员可以添加自定义的3D 趋势和图形,可以从丰富的3D图表库中选择图形,例如X / Y, Logarithmic,Bar graph, Strip chart recorder, Circular 等图形来清晰准确地呈现实时和历史数据。运用直觉的条框和图表,添加颜色,梯度,平滑的动画,半透明,玻璃效果等来设计趋势图,使数据的分析更清晰和直接,在运行时可以拖、拉数据源来查看多种趋势图。
可以将实时和历史数据趋势在同一个趋势图表中表示出来,也可以将以前的数据和当前的数据趋势进行比较。可以将生产数量和目标数量趋势进行比较, 也可以将批次数据与配方曲线进行比较等等。

数据可以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可以加入操作员的注释和管理实验室数据,同时符合21 CFR PART 11 规范要求。
Hyper Historian可以和所有ICONICS BizViz应用软件连接,生成一流的报表、分析、信息门户和数据连接等应用。

工业挑战。

当今的工厂要求用较少的资源获取更好的运作,从而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对于工厂级的运行,现今的系统需要连接不同的底层设施,来进行数据采集,用户需要可视化和分析实时数据。快速生产及更有效的运作,这种需求在全球变得更加迫切。如今,能够访问工厂的数据是工厂保持竞争力的关键。ICONICS和Hyper Historian工厂级数据库,使您能组织您企业的所有实时信息,从而具有竞争优势。

楼主(2009-08-03):
紫金桥实时数据库是一个性能好、容量大、可靠性高、安全性强的分布式实时数据库平台。适用于数据存储、生产管理、先进控制、优化控制、流程模拟等应用,是企业信息化的桥梁,可以提高工厂管控一体化水平,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其主要功能特点如下 :
分布式结构
真正的分布式数据库。数据服务器、Web服务器、设备驱动、人机界面、实用工具可任意组合,分别运行在相同或不同机器上。实时数据,历史数据,过程报警,事件等作为整个系统的共有资源,可为其他客户端和数据库共享。

高性能历史存储
长时间、高分辨率历史存储。历史保存时间可以精确到1毫秒,高效的数据存储算法,不但让你快速存取数据,而且能够进行快速历史数据插值。
内部仪表
数据库以内部仪表的形式表示各种运算功能,组态方便,层次清晰,便于调试、维护。
自恢复功能
当网络出现通讯故障,底层服务器仍能保存数据;通信恢复后,下级服务器能够自动将暂存的故障时段的所有数据上传到上级服务器。利用自恢复功能,保证全部数据不会因为局部故障而丢失,为连续的历史存储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事故追忆功能
对与事件相关点的历史状态进行详实记录,以便事后对事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事件的种类、数量、关联点、事件发生前后时间范围等都可以自由指定。
物料平衡
实时计算装置的投入产出数据、收率数据、损失数据,并可以对装置班、日、月平衡数据进行统计、汇总,能够准确反映整个生产过程物料移动情况。
班组考核
通过工艺重要参数的追踪,发现操作的潜在问题,产生指导性信息、并能对各个班组的操作水平进行评估、考核。
统计分析
统计过程控制(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SPC是质量管理的有力工具,它可以保持生产线稳定,减少质量波动,提高产品质量。数据库内置SPC点,可以提供多种控制图和分析数据,全程监控产品质量。
在线修改,远程维护
可在线修改数据库组态内容,组态完后,不必重新启动数据库,就可以将组态内容下装到数据库中。另外不必要到数据库所在机器,在远程就可以进行数据库组态。
多进程与多线程
采用多进程与多线程设计模式,系统更稳定。数据库、设备驱动、网络通信、实用工具、人机界面等程序分别是不同进程。由于进程运行在独立的地址空间中,一个程序的错误不会影响到另一个程序。同时可以将不同进程放到不同机器中,从而更合理的分配机器负荷,将重要的控制运算功能放到更为安全的机器上。同时,因为每个程序功能较单一,结构清晰,独立性强,调试和维护更加方便,因此能够更好的保证数据的实时性和可靠性,适合于大型应用。
多种开放接口
用户可以通过系统提供的API接口,COM控件,OPC服务器、DDE服务器与数据库进行通讯。
数据转储:与关系型数据库无缝连接
通过简单组态即可完成与关系数据库双向数据交换,也可以利用紫金桥脚本实现更复杂的数据库操作、也可以通过SQL功能块实现事件驱动式的数据交互。

其他实用工具
系统还提供了许多其他工具,如查询工具、过程趋势统计分析工具、数据浏览器、系统监控台等等。

网友D(2010-08-06):
呵呵!楼上讲的都是老黄历了!

据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相关部门的最新测试结果:PTimeDB实时数据库在核心性能上已远远超越了楼上所列的所有数据库!其核心性能可达800万事件每秒(在普通的PC上),同时能做到核心跨平台!

大家可去了解一下!!

网友E(2012-10-12):
一、概述

  极星实时数据库具有先进的技术优势和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适用于电力、石油、化工、钢铁、矿业、电信等行业的实时数据存储、融合、分析和发布。目前已经在生产过程数据管理、电厂厂级监控、智能电网实时信息互动平台等领域得到了广发的应用,可以是实现海量实时数据的完整、高精度存储,并提供处理、计算、分析、展示工具,为用户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系统采用当今先进的并行计算技术和分布式系统架构,对实时、准实时数据进行高效的数据压缩和长期的历史存储,并为各信息系统提供高速的实时、历史数据访问服务,使企业管理人员能及时、全面的掌握企业生产运营情况,提升企业信息资源利用率和核心竞争力。

二、功能架构

三、核心技术

  ● 独创数据保险箱技术

  ● 结合安全数据访问体系

  ● 保证用户数据安全性

  极星实时数据库采用我公司独创的数据保险箱技术,在写入服务和服务端分别设置数据保险箱,结合指令确认模式,大大降低了因网络中断等原因导致数据遗失等问题的发生,保障用户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 综合野点监测、例外监测、自适应旋转门等压缩技术,优化海量数据存储

  针对存储过程当中的不同阶段,极星实时数据库结合实际应用情况,分别采用了无损压缩和有损压缩技术,在保证数据精度的前提下,减少磁盘空间占用率并且提升实时数据库的存储性能。同时我公司对业界通用的旋转门算法进行了改良,通过“模糊控制器”与“偏差调整”功能,使得实时数据在压缩过程中提高压缩率的同时,又不会导致数据失真。

四、产品特色

  ● 以三维图形平台为基础实现可视化图形展现

  极星实时数据库凭借卓越的三维技术,为企业运营信息三维可视化应用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实时数据库以三维图形平台为基础,内置丰富的行业图元库,使用户通过可视化视图更加地查看企业的生产运行状态。

  ● 提供高级计算引擎,灵活实现实时在线分析与统计

  极星实时数据库提供灵活的在线计算和统计功能,内置丰富的函数库(包括三角函数库和统计函数等),用户无需编程即可获得所需的数据。此外,极星实时数据库支持用户定义函数功能,可方便的在线编写计算函数来获取所需的数据。

  ● 提供Excel数据源插件,满足用户多样的报表需求

  极星实时数据库提供Excel数据源插件,并集成了Excel的主体功能,使得用户利用数据源插件即可直接在Excel电子表格中绑定数据点,进行报表模板制作,实现实时数据查询。通过Excel数据源插件的使用,在保障用户日常作业习惯的前提下,提高了日常作业效率。

  ● 实时数据门户具备Web客户端和完备的报表环境

  实时数据门户通过提供Web客户端和完备的报表环境,支持图形展示及统计趋势分析,可浏览实时的生产过程数据,使企业具备实时了解生产过程的手段以及快速分析决策的基础,将企业信息系统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 基于ECIM模型引擎构建全电网模型

  极星实时数据库支持符合IEC-61970/61968规范的模型数据交互,可将生产、调度系统的ECIM模型导入到实时数据库的模型服务中,构建全国电网模型,为主网、配网拼接打下统一模型基础。

  ● 系统运行状态实时在线监测

  极星实时数据库具备状态监测功能,可进行数据的流量监控,监测每个服务的数据流量、压缩效率,客户端访问量等运行信息。

五、产品性能

  极星实时数据库分别通过中国电科院的负载测试,据测试报告显示该产品具有卓越的性能和良好的稳定性。但系统可在500万以上的数据点的情况下,支持5000并发用户的数据请求,数据写入速度高于100万/秒,测试中系统各项资源指标占用较低,响应时间理想,系统运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