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功能码被改变

楼主(2008-08-20):
我在测试modbus过程中,主站(通讯软件)发送的数据与接收的数据,功能码时常不通,其他为也出现类似不同

如我发送03 01 0001  0001

可能接受到

03   00   0001  0001

03  01  0000  0001

还望高手指教

楼主:
有没有可以监控这些数据传输过程的软件、

网友A:
你发送的东西为什么缺少校验,是因为你的软件自动会加吗??那么返回回来的东西也不可信。现在看到的回码都是不符合modbus规则的。

所以你最好在边上另外接一个485串口监视一下,看看到底在通讯些什么东西。

网友B:
是啊,这不是标准的modbus报文,我想你应改用串口精灵等软件查查看

楼主:
想问一下,边上另外接一个485串口监视,什么意思,我要怎么串?

网友B:
直接用用电脑监控就可以,断口不对应的话,加个485-232模块转换一下

网友C(2008-11-18):
发送的东西缺少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