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触摸屏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2008-08-20):
用台达的屏和三菱的PLC通讯,现在想在电脑上监控PLC,可是PLC只有422,能不能屏的422连PLC的422连,屏的232和电脑连,然后在软件上监控PLC,就是把屏当作一个中转和控制。三菱的屏有这种功能,我已经试过了,可台达的屏我试了不行,是不是它没这种功能?

网友A:
感觉应该没有

网友B:
台达人机只可以这样连接台达的PLC

楼主:
????行吗 那用几个口啊

网友C:
我用过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不错,功能很强大!!!

楼主:
打广告的请走远!!!!!!

网友B:
可以的 ,人机用USB口连接人机,人机用随便那个口连接PLC(台达),但必须要能连接到到plc,这样就可以直接用plc软件通过人机的bypass功能就可以直接诶给plc下载程序,plc软件下载口要选择usb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现在是人机的两个口一个和电脑连,一个和PLC连。PLC的一个口就和人机连了,想在电脑上监看程序运行,PLC的程序已经事先下载到PLC里了,人机的bypass哪里有讲我看看去。

网友B:
那就只要在电脑上打开plc程序,plc软件上改传输方式为usb,这样就好了 。这里直接监控和下载plc程序给plc了 可以试下很好用的,

楼主:
好的,多谢了我试试!

网友D:
这样的功能台达早就有了。

有时现场没有三菱的编程电缆,就是直接通过人机来转的。

!飞吧

网友:
在那里设置usb传输方式?我怎么没看见台达2。09软件里面有改变传输方式的。

!飞吧

网友:
在那里设置usb传输方式?我怎么没看见台达2。09软件里面有改变传输方式的。

网友B:
2.10软件在设置,通讯设置,传输方式,

2.09应该也一样吧

网友E(2008-11-06):
我们的人机有这个功能可以做到,我们这个功能叫做通透,可以加我QQ:462058040,传份软件给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了..

网友B:
台达的不需要软件的,就是用以前的软件把传输方式改为USb即可(默认是RS232)

网友F:
上午刚刚做过,WPLSoft 2.10,设置----通讯设置  里面没有USB的选项,选DirectLink才可以实现穿透功能。

没有试过三菱的能不能穿透

网友G:
这么好的方法阿,学习了,什么时候试一下,还没试过呢,呵呵,就是说界面的422接口直接连到PLC的圆形接口上,界面的232接口通过USB连到电脑上阿?

是不是既可以输程序又可以监控阿,是不是界面和PLC一块监控阿?

网友H:
这方面楼主您可以参阅 www.hornerchina.com.cn     www.hornerjiang.com.cn     www.hornerocs.com

美国Horner OCS产品,其特点是将PLC、人机界面、I/O输入输出和网络集成一体化,在通信、数据传送等方面完全不会遇上您相同的问题!

并让您拥有更方便精确的控制、更实惠贴心的成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