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8-20):
请问星角降压启动如果接触器有一项粘连会出现什么故障

楼主:
没人回答啊  都不知道吗?

网友A:
有可能短路烧保险丝。

网友B:
看具体线路,,,,,,

完善的线路应该是不能启动.

二流的跳闸,

三流的起火.烧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具体线路,,,,,,

完善的线路应该是不能启动.

二流的跳闸,

三流的起火.烧设备.

网友D:
看你的电路保护如何了

网友E:
星三角启动电路中如果有一个接触器触点粘连一般都是造成星三角转换不成功....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F:
跳空开,前段时间刚跳过,我把交流接触器的触头用砂纸砂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