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lesing PLC LINK问题

楼主(2008-08-20):
lesing:

             你好!我想采用EH系列PLC和台达变频器M系列的做一个时时通讯。不知道你能否帮我写下这个采用PLC link 的程序,我自己按照101例上的例子写发现不可以实现。

                我的要求是 实现正、反、停、写频率、读电流,循环的。我看说明书上M1354(启动PLC LINK读写功能同时在一个轮旬时间),可在我想写频率的是时候想同时读出电流,结果是不行的。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我发了我写的程序给你了,希望你帮我看看谢谢!我发你这个信箱了dulixing2828@yahoo.com.cn

请帮忙看下 你有空也可以帮我用PLC link 来写下我所说的实现正、反、停、写频率、读电流,循环的程序。谢谢!

          由于不能发附件,你写好后请发我信箱cao.liu@photoptech.com

            工作顺利 谢谢!

网友A:
VFD-M参数设置:

P00=03

P01=03

P88=01

P89=01

P92=01

元件说明:

M100 :VFD-M正转

M101:VFD-M反转

M102:变频器停止

D1:用来设置变频器的运转频率,如K1000对应为10.00Hz

D2:变频器的输出电流

程序会发送至你邮箱!谢谢!

楼主:
程序我还没有收到 请再发一遍谢谢 cao.liu@photoptech.com

网友A:
你不是有给我发到雅虎邮箱吗?我直接回复你的邮件的!

楼主:
啊 那个信箱我公司进去不了啊 你能否发我公司的信箱啊 cao.liu@photoptech.com

网友B:
能否给我也发一份,yilisha478@163.com

网友A:
TO:柳草

已经发送了,请查收

楼主:
TO  Lesing:

                 你好!我需要的是 采用PLC link指令来实现的 不是采用MODBUS指令.MODBUS指令虽然一次可以读几笔或者写几笔,但是不能同时读写.所以想用PLC link这个指令 要用这个指令M1354(启动PLC LINK读写功能同时在一个轮旬时间),工作顺利!帮忙写好后发我信箱cao.liu@photoptech.com

网友A:
PLC LINK的工作原理也是这样子的,只要是符合Modbus协议并且走RS-485总线的都不可能同时读/写。因为RS-485是半双工通讯。实际上PLC LINK的执行速度不一定比MODBUS指令快

网友A:
如果有可能的话,你自己抓取一下PLC LINK的数据,分析一下就知道了。同一瞬间既要读又要写,MODBUS协议做不到的

网友A:
说明一下:

你不要认为使用MODBUS指令速度就会很慢,其实不然,如果通讯速率调到38400bps ,RTU模式(因为M系列变频器最大的通讯速率为38400bps)并不比PLC LINK慢。因为他们的工作原理是一样的。你实际中可以验证一下,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慢,基本上可以满足你实时控制的需求,毕竟ASCII,9600,7,E,1完模式下每秒钟可以完成通讯21.665

网友A:
ASCII7,E,1
RTU8,N,2
9600 bps
21.665/s
30.77/s
19200 bps
37.585/s
43.3/s
38400 bps
55.925/s
65.78/s
57600 bps
64.47/s
80.085/s
115200 bps
67.275/s
96.29/s

楼主:
原来还有这个东东啊

好的谢谢。

学习了

楼主:
TO  Lesing:

         其他的通讯格式对应每秒的次数能 提供下么

比如说8,0,2RTU呢

楼主:
lesing:

             你好!我想使用PLC link 功能来实现你所为写的程序 该怎么实现呢!请帮忙转化成PLC link的程序给我 谢谢!

网友C:
只要是RTU模式,通讯速率都差不多的,上下不会相差1~3次,从上述表格中可以得知,要想通讯速度快建议使用RTU模式并且设置较快的通讯速率。不过一般情况下9600的通讯速率足以满足控制要求。

网友A:
如123所说,RTU模式下的各种格式下,通讯速度都相差不大。同理,ASCII模式下的各种格式,通讯速度也相差不大。

提高通讯速率的主要通过提高通讯速率来实现。以上表格的数据也仅仅是一个参考。并不是在任何场合下都严格遵守次通讯速率,不同的通讯距离、通讯环境会有一些误差。而且通讯速率有时候也与下级设备的响应时间有关系。

网友A:
grass7670:

你先验证一下,那个程序是否可以满足你速度的要求!

楼主:
我是自己练习用 不是做工程速度是够了的 谢谢

回头看看帮我弄下PLC  link方面的 谢谢

另外我很疑惑 为什么用ASCII 格式的话有将D1070-D1085自动转换成数值到D1050-D1055中,而RTU格式则没有这个是为什么?

另外D1038应该怎么样应用?谢谢!

网友A:
PLC LINK的范例你可以参考101例的PLCLINK范例,实现起来应该不困难。

楼主: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却实现不了通讯

我写的程序已经发你了

不知道你帮我检查了没有

LD M1000

MOV  H88 D1120

SET M1120

MOV  K10 D1121

MOV  K100 D1129

MOV  K1 D1399

MOV  H2104 D1355

MOV  K1 D1434

MOV  H2001 D1415

MOV  K2 D1450

LD M1000

SET M1350

SET M1351

RST  M1353

SET M1354

MOV  D1480 D2

MOV  D3 D1496

LD M1013

INC  D3

LD=  D3 K5000

RST  D3

LD X1

MOV  H12 D1497

LD X2

MOV  H22 D1497

END

还是请你抽空帮检查检查 谢谢!

我信箱cao.liu@photop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