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求绝对值

楼主(2008-08-20):
在欧姆龙中,求一个数的绝对值,由相关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A:
用比较方法,小于0时,用0减负数即正数。大于O时,本身就是正数。

网友B:
看不明白

网友C:
直接加绝对值指令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

先用比较的方法,看要转换绝对值的数是不是小于0,如果小于0即是负数就用0减去此负数值,结果就是正数。即负数的绝对值。

如果要转换的数值大于0那么,此数值的绝对值就是正数,即正数的绝对值。

网友D:
omron C型机好像没有绝对值指令.楼上的方法可行

网友B:
你怎么知道这个数是小于“0”,还是大于“0”?比如:dm100里的“0034”?cmp #0 dm100

网友A:
dm100里的“0034”与0比较当然是大于0了,没有必要去计算什么了。

在计算中,如果出现负数,CPU会自动识别的。只要你用cmp #0 dm100这个指令做比较即可。

网友B:
还是不明白,具体到cmp #0 dm100 不论dm100里是什么数只能有2种可能:等于或小于

请明确给出完整的程序

网友A:
如图中的比较与减法指令有应用,其D0中的值就是D100的绝对值。

网友B:
试了半天没出结果,经专家指点,应该用CPS比较命令。

但是CPS只适用二进制,为解决lz问题,我认为出负数的可能只有减法运算,既然这样,在做d1-d2,前先比较 d1与 d2,小就改成d2-d1

网友A:
你采用的是哪种型号的PLC?

我用的是OMRON CP1H的PLC做的梯形程序。型号的不同指令应用就有所不一样。

网友B:
你试过吗?

还可以利用“借位”标志CY作补码运算更简单

网友A:
比较运算只不过是求绝对值的一种方法。

利用“借位”标志CY作补码运算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E:
梯形图见上,首先声明的是一个数的正负取决与最高位的状态,如果为1则为负值,第一种方法采用多位传送的方式传送15位数据到D1中将B15屏蔽掉,第二种方法采用字逻辑与的方式将其与#7FFF运算,由于B15为0则D2中的B15为0,其D2肯定是绝对值数值,其他方法请大家多多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了半天没出结果,经专家指点,应该用CPS比较命令。

但是CPS只适用二进制,为解决lz问题,我认为出负数的可能只有减法运算,既然这样,在做d1-d2,前先比较 d1与 d2,小就改成d2-d1

YLYN 说的对,是用带符号比较CPS,而不是CMP。

网友F:
 还是张家界说得比较简单透切,一句话即可搞定,不需要做任何处理值得推广。

网友B:
没哪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还要补码运算干吗?

请看看“带符号二进制减发”指令

网友E:
各位:就像我上面说的一样,求绝对值就是将负号拿掉,仅此而已。

不要走太多弯路,就像我以前做格雷码编码器的数据输入一样,需要通过每位的异或运算计算,现在就一个GRY命令即可。

网友B:
资料里的如何理解?

我们知道5-8的绝对值是3,plc计算后为FFFD,如果按你说的不就变成7FFD?

欧姆龙资料中:

网友E:
YLYN说得对,只需要求该数的补码即可,我将带符号的二进制数的定义搞错了,万分感谢,

网友G:
lyln 说的对,所以在运算前,要判断一下该数对应的状态位,搞清是否溢位,溢位求补码,不溢位求符号位还是相对简便的,个人意见。

网友H:
最简洁的办法:先平方,再求根。

*(420) D200 D200 D201
ROTB(620) D201 D202

优点:简洁明了,人见人懂;

缺点:执行一次BIN平方根运算需要43.99uS,耗时比较长。

网友E:
楼上说得简单,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最简洁的办法:先平方,再求根。

*(420) D200 D200 D201
ROTB(620) D201 D202

优点:简洁明了,人见人懂;

缺点:执行一次BIN平方根运算需要43.99uS,耗时比较长。

这样算时间长,且有误差,

   1楼 回复时间:2008-8-20 19:18:48
用比较方法,小于0时,用0减负数即正数。大于O时,本身就是正数。

这个说得对。

网友J(2008-09-30):
楼上 正解

网友K:
不喜欢用日本PLC,还是西门子好用!

网友L:
西门子!怎么我就觉得不好用!

网友M:
用比较方法,小于0时,用0减负数即正数。大于O时,本身就是正数。   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N:
  用比较能作出来的

网友D:
如果一个数是负数,那么它的符号位一定是1,即第15位是1,只要可以判定该位是1,就可以判定它为负数了

网友O:
说实话,日本的PLC还是蛮好用的,三菱的要上于OMRON的,只是想一想日本人过去的种种劣迹----还是改用其他PLC

网友P:
我说还是三菱的PL好用,只是日本人过去在中国的种种罪行---大家的知道我就不说了。我们还是要支持国产PLC

网友Q:
80E8=33000好不好

网友R(2008-11-12):
直接加绝对值指令即可

网友S:
用比较法节省时间

网友T:
呵呵,比较法很容易写,也很容易接受啊,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啊

楼主不知道绝对值??呵呵

网友U:
张家界老师的方案比较简捷

网友V:
今天为大家提供的PLC技术交流平台,欢迎新老同志加入!群41850039

群内只做PLC技术类交流,乱发言者将被驱逐,请留意!

祝大家都有提高!

网友W:
看不懂啊  学习中。

网友X:
IF (Radicand <> 0 ) THEN     (* skip 0 divide condiction *)

                                                    (* 1st xi calculation *)
Xi := Radicand / 2;

(* sqr calculation *)
Xi_1 := Xi + 10 + 1;
WHILE ((Xi_1 - Xi) > 10) DO
Xi_1 := Xi;
Xi :=Radicand / Xi_1;
Xi := (Xi_1 + Xi) / 2;
END_WHILE;
SquareRoot := Xi;
ELSE
SquareRoot := 0;
END_IF;

网友C:
用比较法也可以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C:
直接加绝对值指令即可。

abs,好多plc没有的

网友Y:
我查了一下三菱的PLC指令  没有发现有绝对值的指令哦

OMRON 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Y:
用比较指令CMP 和逻辑运算SUB减法指令结合起来  编程是可以实现取绝对值的

网友Z:
楼主的题目是“怎么求绝对值”,而楼主自己的意思是“求两个数相减后,差的绝对值”。

只考虑一个字,那么正的绝对值就是本身,负的绝对值就用0-本身。

总所周知,-30000-3000=-33000已经超出一个字的范围

当然,这个时候可以用双字运算。呵呵

所以大家讨论的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AA:
也不太懂    还要继续学习

网友AB(2009-01-07):
支持国产PLC,http://www.co-trust.com/

这款国产PLC无论在性能还是价格上,都是上上之选,若用PLC请支持,用咋们自己的产品

网友AC(2014-11-05):
雪世界大哥正解,有图有真相

网友AD(2016-01-22):
对: 张家界
梯形图见上,首先声明的是一个数的正负取决与最高位的...
内容的回复!
不是有补码指令 搞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