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220变压器的线路怎样组合好.

楼主(2008-08-20):
我做一个控制柜。电源是三相380,但不知道用户那边是三相4线还是三相5线,负载是三相220(伺服电机)和单相220。我现在希望共用一个变压器。到底把变压器做成 △/△ Y/△ △/Y好,还是 Y/Y好。

初级选择Y型就算中间不接中性线应该都没有问题吧?

次级的话到底要不要有“中性”线呢?如果没有中性线那么次级后面整个系统电位都跟大地悬浮。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例如:静电累积,怕击穿驱动器。

如果使用Y型次级,中点接地,那么单相负载两根线对地都变成了127伏,好象又不是很安全。如果中点用阻容接虚地的话,又行不行?

我还有一个另类的想法。能不能把△次级的顶点直接接地呢?

网友A:
三角/星形比较好些。

楼主(2010-07-22):
自己顶一顶。快一年了。
还没有解决。

网友B:
用三角形、星形。次级中心点接地

楼主:
谢谢,能说说与其他接法的区别和优势吗。

在下不是电工专业,没有这方面基础。

网友C:
   最好用二只变压器,一只3相380/220变压器给伺服电机供电,一只单相380/220变压器给控制电路及其他电路供电。

网友D:
我的感觉是可以(注意是感觉未严格论证),我们日常的供电系统中10KV/0.4KV可以是 △/Y,Y/Y   并且线电压可以接三相负荷也可以接单相负荷(但我们尽量追求三相负荷平衡,如果不平衡对变压器的具体影响我不记得了),建议LZ做成Y/Y   380/220的变压器,初级中性点接进线电源的中性线,次级中性点接地

网友E(2010-10-20):
如果有单相负载,最好用Y/Y带中性点,不会出现三相电压不平衡。三相平衡负载,用Y/Δ接法。配柜时中性线N引到端子板,与外壳绝缘;外壳PE也引到端子板,用户是三相四线,用短路线连接N和PE;用户是三相五线就断开短路线。

网友F:
三角/星形比较好,能减少或隔离谐波初/次级之间的传通。而且不影响变压器次级三/单相元器件使用,次级零线不需要接地,与变压器初级是隔离的能很好的起到屏蔽和防触电功能。供电电源三相五线制你只需要使用三相线和一根PE保护线这根线直接连接在设备保护的黄绿色PE连接端子上。N零线不需要连接了。如果是四线制的也不影响供电对设备的影响,做到四线制或五线制供电通用!

楼主:
那三角/星形连接对单相负载适应能力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