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修三菱MR-J3-100A伺服放大器

楼主(2008-08-20):
三菱伺服放大器一台,上电无显示。有没有高手维修?

网友A:
你 在 哪 里 啊!

网友B:
我能修,你那的发过来好拉

楼主:
山东的我是。13793952274

网友C:
楼主! 上电无显示 一般都是开关电源坏,你检查一下。可能一小问题!!

楼主:
红圈里面的两个东东肯定是有问题,就是太小。看不出来数字

网友D:
我是苏州的,专业代理三菱的伺服及变频器,你可以和我们的技术人员联系一下,QQ39273391

网友E(2009-09-20):
专业维修三菱伺服,100%修好----13556213286

网友F(2009-10-30):
上电无显示 一般都是开关电源坏,你检查一下。可能一小问题!! 有时CPU坏了也会没有显示的

网友G:
仔细看看电路板哪里不一样很可能电容漏液了,线路板细线被腐蚀断了,仔细在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