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帮我看看这张工厂电费收费单,有些不明白啊 ~

楼主(2008-08-20):
我们厂是低供高量,也就是高压计量,抄表是在高压室里面抄。变压器1250KVA。

下面是一个月的收费单,帮忙看下,这些数据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第一次看这个单啊,看不大明白。

户号:********** 户名:*********
抄表段:26004008 地址:福建长乐市漳港镇
抄见: 3392 电度:399000 总金额:258426. 08元
峰度:141000 力率:0 . 96  电价:0 . 545
谷度:123000 奖罚:—1928 . 72 退补:
峰谷差费:2899 . 8 基本电费:40000     08.07.14 抄表

    我琢磨了下,好象是这样算:    基本电费 + 电度*电价 +峰谷差费 + 奖励   =  总金额

有几个地方不太明白:

1、抄见和电度的关系?

2、 峰度和谷度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峰谷差费是怎么得来的?

3、力率是个什么概念?好象是发电机的功率因数吧。难不成要按0.96的功率因数进行补偿? 奖罚怎么计算?

4、基本电费? 按福建省工业用电变压器每KVA  16元计算,应该是2W才对,怎么是4W了?

网友A:
抄见是电表底度,峰谷是按时段计算。

网友B:
你的计算公式是对的。

1、抄见是指当月或上月抄表时电度表的读数。电度=(当月读数-上月读数)*倍率。  倍率为电压互感器变比*电流互感器变比。

2、峰度和谷度不是计算出来的,应当是用峰谷平电度表计量得到的。我们这里是分别计算峰、谷、平电的电量电费。

3、力率就是你的平均功率因数(按有功、无功电量算得),以0.9为界,低于0.9为罚,低得越多罚的比例越大(0.9~0.8一个档次,0.8~0.7加倍),高于0.9奖,超过0.95以上按0.95计算。

4、基本电费每省收费标准不同,我们这里是每KVA20元/月,可到当地电业部门咨询。

网友C:
你的奖励 是减不是加

(399000*0.545)+40000+2899.8-1928.72=258426.08

楼主:
399000*0.545+40000 + 2899.8  +    (-1928.72) =258426.08

我只是说明这样的计算方法,  一样的,呵呵。

网友D:
家用电计算的时候不用考虑这些吧?

你的计算公式是对的。

1、抄见是指当月或上月抄表时电度表的读数。电度=(当月读数-上月读数)*倍率。  倍率为电压互感器变比*电流互感器变比。

2、峰度和谷度不是计算出来的,应当是用峰谷平电度表计量得到的。我们这里是分别计算峰、谷、平电的电量电费。

3、力率就是你的平均功率因数(按有功、无功电量算得),以0.9为界,低于0.9为罚,低得越多罚的比例越大(0.9~0.8一个档次,0.8~0.7加倍),高于0.9奖,超过0.95以上按0.95计算。

4、基本电费每省收费标准不同,我们这里是每KVA20元/月,可到当地电业部门咨询。

网友E:
你的计算公式是对的。

1、抄见是指当月或上月抄表时电度表的读数。电度=(当月读数-上月读数)*倍率。  倍率为电压互感器变比*电流互感器变比。

2、峰度和谷度不是计算出来的,应当是用计费电度表计量得到的。我们这里是分别计算峰、谷、平和尖峰电的电量电费。

3、力率就是你单位平均功率因数(按有功、无功电量算得,),以0.9为界,低于0.9为罚,低得越多罚的比例越大(0.9~0.8一个档次,0.8~0.7加倍),高于0.9奖,超过0.95以上按0.95计算,看来你的功率因数太低给罚款了!

4、基本电费每省收费标准不同,我们这里有两种收费方式:按装机容量收KVA20元/月,或按最大需量收KVA30元/月。一般需要核算以下不能超了不然成倍罚款不划算

网友F:
茅塞顿开啊

学习了........................

网友F:
交流一下

我也是打算从事这块

和电力局打交道

楼主:
   基本上明白咧。

网友G:
呵呵,学习了

有点复杂哦,没见过

网友H:
你们那边好便宜啊,才16快/KVA/月.电费也便宜.我这边峰.平.谷加起来也要1.5左右啊!

网友I:
尖峰价+平价+谷价+总容量价格+供电局补偿+奖励 =  总金额,我们这是这样算的

网友J:
你的发票内容力率0.96     奖罚栏为--     是奖励,不是罚款。

力率大于09运行是给奖的。

网友K:
尖峰价+平价+谷价+总容量价格+供电局补偿+奖励 =  总金额,我们也是这样算的,我们这里基本电费每KVA是28元啊!各省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发票内容力率0.96     奖罚栏为--     是奖励,不是罚款。

力率大于09运行是给奖的。

      这张票上的0.96 ,是什么数据?    是我们厂的实际功率因数还是?

网友B:
当然是你们厂的实际功率因数,是按照当月的有功电量和无功电量计算得来的。

网友L:
我们这边每KVA 18元。

网友M:
低供高量?

楼主:
笔误,高供高量。   呵呵。

网友N:
力率:0.96是你们工厂的功率因数

你们工厂的峰期用电量很到,这样不合算的,应该在谷期多安排生产,也是节约电费的方法之一。

网友O:
  只要你的有功功率大于无功功率,奖罚数就会变成“+”

楼主:
引用 网友N:

力率:0.96是你们工厂的功率因数

你们工厂的峰期用电量很到,这样不合算的,应该在谷期多安排生产,也是节约电费的方法之一。

       白天用的设备比晚上多,呵~!

比如:办公楼的中央空调,音乐喷泉 。 另三台100KW中央空调也是在白天气温高时用电量大, 这是没办法安排的。

      再就是有些设备用不着晚上开,白天开了已经够了。

  早些时候,我已建议生管部门尽量多安排晚上生产,这样会也适当节约一些电费,呵呵。。。

网友P:
2、 峰度和谷度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现在的智能电表具有计算谷和峰用电量的功能.

网友Q:
现在的智能电表具有计算谷和峰用电量的功能,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抄见一事

网友R:
我公司新的10KV800KVA箱式变电所,里面一有一电容补尝柜,面板显示功率因数是0.99,我公司四个车间有四个配电间,都有电容补尝柜,面板显示也有0.97。从一月份到现在,就一个车间在运行,其它三个车间都没上班呢都拉了闸,也就是说800KVA变压器的负载很轻,才五分之一。可供电部门每月的电费抄单上其功率因数很低才0.54,所以每月被罚很多。这是否和变压器的轻载有关呢?
我恳请电力前辈帮我分析一下,是否是变电所的负荷太轻才引起功率因数这么低?我公司老址的变电所的负载也蛮轻的,却没这个情况的呀。

网友S:
被搞晕了怎么有这么复杂的? 我都没怎么留意,记得以前总电价= 峰度*电价+谷度*电价 就完了

网友R:
我公司搬新址安装了新的10KV800KVA箱式变电所,里面已有一只电容补尝柜,面板显示功率因数是0.99。我公司共四个车间,有四个配电间,都有电容补尝柜,面板显示也有0.97。从一月份到现在,就一个车间在运行,其它三个车间还都没上班呢都拉了闸,也就是说800KVA变电所的负载很轻,才五分之一。可供电部门每月的电费抄单上其功率因数很低才0.54,所以每月被罚很多。这是否和变电所的轻载有关呢?
我恳请电力前辈帮我分析一下,这是否由于变电所的负荷太轻才引起功率因数这么低?我公司老址的变电所的负载也蛮轻的,却没这个情况的呀。敬请各位指教!

网友T:
1、抄见是指当月或上月抄表时电度表的读数。电度=(当月读数-上月读数)*倍率。  倍率为电压互感器变比*电流互感器变比。

2、峰度和谷度不是计算出来的,应当是用计费电度表计量得到的。我们这里是分别计算峰、谷、平和尖峰电的电量电费。

3、力率就是你单位平均功率因数(按有功、无功电量算得,),以0.9为界,低于0.9为罚,低得越多罚的比例越大(0.9~0.8一个档次,0.8~0.7加倍),高于0.9奖,超过0.95以上按0.95计算,看来你的功率因数太低给罚款了!

4、基本电费每省收费标准不同,我们这里有两种收费方式:按装机容量收KVA20元/月,或按最大需量收KVA30元/月。一般需要核算以下不能超了不然成倍罚款不划算

我们这边是25元计算

网友U:
引用 网友E:

你的计算公式是对的。

1、抄见是指当月或上月抄表时电度表的读数。电度=(当月读数-上月读数)*倍率。  倍率为电压互感器变比*电流互感器变比。

2、峰度和谷度不是计算出来的,应当是用计费电度表计量得到的。我们这里是分别计算峰、谷、平和尖峰电的电量电费。

3、力率就是你单位平均功率因数(按有功、无功电量算得,),以0.9为界,低于0.9为罚,低得越多罚的比例越大(0.9~0.8一个档次,0.8~0.7加倍),高于0.9奖,超过0.95以上按0.95计算,看来你的功率因数太低给罚款了!

4、基本电费每省收费标准不同,我们这里有两种收费方式:按装机容量收KVA20元/月,或按最大需量收KVA30元/月。一般需要核算以下不能超了不然成倍罚款不划算

第3点错了,-1928.72是奖励,如果是罚就是正的

第4点,我的看法是MD用量,上海是39元/KW,超出申请额双倍罚款,例:1250KW,你申请1000KW,每月交1000*39=39000.你用了1100KW,1000*39+100*78=39000+7800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U:
对:laojinbang 关于我公司搬新址安装了新的10KV800KVA箱式变电所,里面已有一只电容补尝柜,面板显示功率因数是0.99。我公司共四个车间,有四个配电间,都有电容补尝柜,面板显示也有0.97。从一月份到现在,就一个车间在运行,其它三个车间还都没上班呢都拉了闸,也就是说800KVA变电所的负载很轻,才五分之一。可供电部门每月的电费抄单上其功率因数很低才0.54,所以每月被罚很多。这是否和变电所的轻载有关呢?
我恳请电力前辈帮我分析一下,这是否由于变电所的负荷太轻才引起功率因数这么低?我公司老址的变电所的负载也蛮轻的,却没这个情况的呀。敬请各位指教!
内容的回复:

你在电力高峰时看一下,线路的总电流,和电容柜的电流表,及力率表,如果不是你门的表坏了,就是电容柜的自动控制器坏了,要么没开自动补偿,800KVA不算大啊,不用补那么多啊,看看有功及无功的电量

网友R:
我已看了:目前我公司仅一个车间在用电,线路的总电流表读数和电容柜的电流表读数总是很接近的,都是150A左右且波动也不大。力率表0.97~0.99,而且在自动档上也很正常,电容器并没有全投入,还在自动切入或退出。读电量表上,无功电量数比有功电量数大,每月都大,每月的功率因数都在0.53~0.56上下。反映给供电部门后,他们说这个情况我们弄不清的,你们找专家咨询咨询。我敬请各位内行专家,帮我分析分析,指教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
   改为手动投入试一个月  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R:
手动投入也试过的,投入后明显是过补偿啦,功率因数大于1了。我弄不明白的是,变电所内低压室里功率因数是0.97~0.99,可隔壁计量室里供电局装的电量表上无功总数字却大于有功总数字,电费单上功率因数只有0.53~0.56左右。这到底如何才能解决啊!还请各位热心内行多多指点迷津,多多指教为盼!

网友V:
还真是的 啊    没有接触 不明白啊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R:
关于手动投入也试过的,投入后明显是过补偿啦,功率因数大于1了。我弄不明白的是,变电所内低压室里功率因数是0.97~0.99,可隔壁计量室里供电局装的电量表上无功总数字却大于有功总数字,电费单上功率因数只有0.53~0.56左右。这到底如何才能解决啊!还请各位热心内行多多指点迷津,多多指教为盼!

请供电部门的人检查一下电度表的接线是否正确。你们的高压计量是两块表吗?

网友W:
依我看,应该查电业局的计量表

网友X:
和供电部门算账会吃亏的!

网友Y:
手动投入也试过的,投入后明显是过补偿啦,功率因数大于1了。不知是手动投入了几组?

供电局的计量一般是没有错的,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是你厂的用电量太少了。功率因数补偿装置是根据供电电流来决定投入的电容组数。根据实践,当电流低于50A时,补偿器将不动作,或者是动作后功率因数就超前然后自动退出,因为投入一组的电容容量一般是32KVAR,就有40A左右的电流,超过实际需要补偿的容量,这就造成了用电电流少的时段无功大。第二你可以查下你们车间的三相电流是否平衡,一般的电容补偿控制器是只用了一个电流互感器作取样检测,当三相不平衡时,补偿当然达不到效果。对第一种原因,你可以把电容柜改成单个电容一组,实现少用电时合理补偿。对第二种情况,保证在各时间段三相平衡。还要注意的是调整补偿器,要保持车间的先投,车间的电容投完不够用时才可投入配电所的电容。加强每天记录,每天在早上在供电公司表上抄当日总有功和总无功,然后计算出前一天功率因数。发现异常及时查找。根据你的用电量,如果作上述调整,应该不会被罚款。

网友Z:
TO  laojinbang:

    负荷轻时自动cosφ控制器不动作,因为它检测到的cosφ高,已超过设定值。你的问题是没把变压器的无功算上,这是很多低负荷企业每月挨罚的主要原因。

网友R:
谢谢gzf1和李纯绪的帮助。我接着按你们的指点进行监视和调整。谢谢!

网友AA(2008-11-05):
变压器不是有基本费吗怎么还要计算高压端的功率数

网友AB:
第一次看到这个表单,学习了

网友AC:
大概看了一下,.........

网友AD:
现在的电费和基本电费都涨了,电费增加0.1元/KW.H,基本电费增加到28元/kVA.月

网友AE:
我这里从前两个月开始, 一个月基本费加1W,每度加两分。    差不多每月比以前多付两三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