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剩磁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20):
今天修理一台15KW发电机,其充磁后(用电瓶)可以正常工作,然而一停柴油机,再启动,又没有电压输出了再充磁又可以正常工作。接连试了好几遍也不行,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09-05-17):
修理一台15KW发电机,其充磁后(用电瓶)可以正常工作,然而一停柴油机,再启动,又没有电压输出了再充磁又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A:
请教各位高手 发电机,其充磁后(用电瓶)可以正常工作,然而一停柴油机,再启动,又没有电压输出了再充磁又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查整流板,查励磁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