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停车问题求助

楼主(2008-08-20):
个位老师:

 我有一个风机功率为110KW  ,变频选了ATV61HC13N4  132KW 的 现在想正转停车后反转启动。要求时间在35S 完成。 停车时间要15S以内。不知要如何设置61呀。急呀

楼主:
我的设备上有加制动电阻20KW       2。7欧

楼主:
我自己顶上

网友A:
看你的意思似乎是要设置减速时间,你可以设置下减速时间看看!

网友B:
说得不明不白的

jp

楼主:
直接设置减速时间为15 S  会发制动过速的报警。有谁实验过 请说说

网友C(2008-10-06):
正转停车后反转启动由PLC等实现,设置变频器三线控制,加速时间为35S,减速时间为15S

网友D:
进入1.7“应用功能”菜单把“减速时间自适应”改成“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入1.7“应用功能”菜单把“减速时间自适应”改成“无”!

谢谢 李兄  能联系你吗  我的是 QQ  292259839  有机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