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停电!

楼主(2008-08-20):
昨天晚上,在插笔计本电脑充电器时,刚插进去,眼前一黑,竟然停电了,查看户内开关,正常,查看电表箱的进线开关,在合位,在将电表箱挡板放下时,来电了!于是换插座,重新试,还是停电.再敲电表箱,又来电了!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电表箱的接线不牢固。

网友B:
再敲电表箱,又来电了!

真好玩...

网友C:
为了安全起见,楼主要认真检查格

网友D:
人世间最好玩的事莫过于此了

网友E:
开其他电器试试...

网友F:
应该是接触不良,检查压线处,包括零线。若没问题就是电器质量问题

网友G:
重点检查接触不良。重点是检查电表。但是电表不要随便打开。有铅封的。

网友H:
十有八九是接触不良。

楼主:
真是奇怪了,给供电局打电话,态度恶劣,打不开电表箱.晚上一试,好了!

网友I:
笔记本交流适配器,插入时冲击电流瞬间会很大,楼主一定是电路有虚接,一有大负载就脱开,断开负载或者震动后又虚接。这种情况在电路维修中偶尔也是会有的,建议楼主检查线路,看是不是哪边有电路紧固螺丝松了,似断非段,以面用久发热!

网友J:
照你的情况,应该是接线的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K:
是接触不良。

网友L:
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

网友M:
简单的问题自己动手吧

网友N:
你是干什么的,自己动手查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O:
对,接触不良。

网友P:
引用 网友I:
笔记本交流适配器,插入时冲击电流瞬间会很大,楼主一定是电路有虚接,一有大负载就脱开,断开负载或者震动后又虚接。这种情况在电路维修中偶尔也是会有的,建议楼主检查线路,看是不是哪边有电路紧固螺丝松了,似断非段,以面用久发热!

顶!

网友Q:
把开关上的接线全部上紧,不然还会停电。

网友R:
肯定是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S:
开关长期拉弧造成接触不良,换开关。

网友T:
接触不良造成的 ,我遇到过!

网友U:
人世间最好玩的事莫过于此,接触不良

网友V:
就是接触不良引起的,主要是零线的多,你多看看啊

网友W:
当心触电,这可不是闹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