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VFD-B 1.5KW的机器报GFF

楼主(2008-08-20):
我这VFD-B1.5KW的机器运行的时候经常报GFF。能运行到50HZ的时候带个0.75KW的电机时显示电流有3~4A左右(变频器额度电流4.2A),但实际用钳表测得只有1.2A左右。有时只能运行到30多HZ就报GFF了。脱掉电机空载运行时显示电流也有0.3A。这样是不是霍尔坏了啊?如果是的话换掉霍尔上的那个运放行不行啊?因为我们这没找到买这个配件的所以只能想到这个办法了。

网友A:
 好像不行,联系厂家售后.我就在那买了个15KW的CPU板.

网友B:
更换电流传感器吧!机器用了几年了呀!台达的老毛病啊!

网友C:
电流传感器坏!换了就好!不过传感器如果换3个的话要3百左右 可能不划算修了 传感器我有13812126331

网友D:
我卖给你才50元.只,老大,

网友C:
那你50块再卖20个可以吗 ?还有吗?

网友E:
不想买就把传感器短接

网友F:
用国产的可以替代的,你用南京中旭的   15A的那种。最好自己有电动机,带一下,看看显示电流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