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过零触发的控制

楼主(2008-08-20):
近来做了一个加热的控制系统,采用的控制器是厦门宇电的AI808加一个K3模块,在调试过程中发现:

在808输出是0%时,可控硅是导能的,负载的电流达到100%导通的40%,拿掉触发线后,可控硅就截止了。

K3模块也换过,还是老样了,不知是何故。

请高手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A:
打宇电的免费电话,可以得到技术支持的!

楼主:
问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B:
还是检查一下加热模块吧!

楼主:
我把负载拿掉还是导通的,真是搞不懂,我没折了。

网友C:
有没有分析一下现场原因

网友C:
是不是温控表的参数没有设置好.

楼主:
温控仪的参数是没有问题,这个是能肯定的。不知触发线会不会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