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3停电保持区的问题?

楼主(2008-08-20):
我想知道怎么才能使停电保持区的数值,不被FP3面板上键置位归零,

网友A:
保持区就是不会被归零吧

网友A:
只要你的寄存器 在上电不会被MOV用数据覆盖,就不会归零

楼主:
我想知道怎么才能使停电保持区的数值,不被FP3面板上键初试化置位归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