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540-7.5K-CH变频配用的制动电阻型号是什么?

楼主(2008-08-20):
如题,现在想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制动效果,产品手册上提到MRS型,MYS型,高频度制动电阻FR-ABR,三种电阻我用在7.5KW的变频器上应该选哪一种?准确完整的型号是什么?哪儿有相关的资料和参数下载?请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顶一顶,请知道的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FR-ABR-H7.5kW,你可以去三菱主页WWW.MEAS.CN上下载变频器样本上有介绍.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