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几台变频器的直流端子并联

楼主(2008-08-20):
一般变频器都有直流母线端子,能否将几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并联?

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

网友A:
不可以;除非你的变频器用的是公共直流母线型;

网友B:
我觉得直接连起来隐患比较多,比如上电时冲击可能比较大,相互之间应该还有短路保护,不然其中一台发生短路后果不堪设想,可以参照变频器内部软启电路,用接触器和电阻做成软启限流电路,变频器上电初始化结束后再吸合接触器,应该可以。

网友C:
LS的能直接用,不过要加短路保护

网友D:
可以并联使用(共直流母线方式),但需做好隔离,甚至可以用直流直接给变频器供电。伺服控制器也是一样。

网友E(2011-08-18):
什么样的变频器可以共直流母线,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