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常用的降压起动方法有哪几种?

楼主(2008-08-20):
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常用的降压起动方法有: 1 、 Y- △换接起动 正常运行△接的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时改接成星形,使电枢电压降至额定电压的 1/ √ 3 ,待转速接近额定值、再改成△接、电动机全压正常运行。 Y- △换接实际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降至直接起动的 1/3 ,只能轻载起动。 优点:起动设备结构简单,经济便宜,应优先采用; 缺点:起动转矩较低,只适用于正常运行△接电动机。 2 、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又称补偿起动) 起动时利用自耦变压器降低电源电压加到电动机定子绕组以减小起动电流,待转速接近额定值时,切除自耦变压器,加全压运行,自耦降压起动时,实际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是全压起动时的( W2/W1 ) 2 倍。 W2/W1 ?称降压比 W2 、 W1 ?自耦变压器原副绕组匝数。 优点:不受电动机绕组接法限制、可得到比 Y- △换接更大的起动转矩

楼主:
自耦变压器副边有 2-3 组插头,可供用户选用,适用于容量较大,要求起动转矩较大的电动机。

网友A: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设备有可能出现故障吗?,正常运行应该是△接法,启动的时候是Y接法,会出现转换不过来的情况吗?我现在的电机出现的问题是电机烧毁了,线圈颜色变焦了

网友B:
楼主电机的功率有多大,大功率可以考虑用水阻柜,小功率最好用固态软起动!

襄樊华顿电气有限公司    赵工    13387217017         07103341322      QQ121039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