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实现多点位置控制

楼主(2008-08-20):
手上有个任务,用三菱的 PLC,和台达伺服实现多点位置控制
请高手给个程序,我在这里先谢过了
 EMAIL:shishangdong@tom.com

网友A(2010-01-02):
用西门子 PLC,和台达伺服实现纠偏控制

网友B:
最反感在论坛上讨程序的。还不如自己写出一个烂程序被论坛上的人指正来得好。

网友C:
我不会给你程序,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很简单如果要求不高,你可以利用台达伺服的内部寄存器控制位置模式,实现点对点的位置控制,如果点数超过8个点,那么可以利用485通讯更改伺服内部寄存器数值实现,在PLC里程序很简单也就是普通的逻辑控制!

网友D:
你所谓的多点是指什么?如果仅仅是位置控制,非常简单,PLC的位置控制指令总会用吧,用脉冲输出控制就可以了;如果能够将编码器输出信号接到PLC高速计数端更为理想.既有方向又有位置控制.你能说的详细点吗.或者发到我的邮箱里吧.我看看能不能编个给你.EMAIL:xb7768@yahoo.com.cn

网友E:
我手头有一个程序,可以实现多点控制,不过要求增加一个触措屏,多少个点可以,要看你触措屏的处理的数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