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实现多点位置控制

楼主(2008-08-20):
手上有个任务,用三菱的 PLC,和台达伺服实现多点位置控制
请高手给个程序,我在这里先谢过了
 EMAIL:shishangdong@tom.com

网友A:
你也太懒了,就写这么点东西,也不说明白你的要求,让别人即使想帮你,也不知道怎么帮!

网友B:
同意~要求别人帮忙起码也要把你的要求写清楚吧,这样即使别人想帮也没办法帮你嘛`晕`

网友C(2008-12-31):
用循环的方式来编写程序,给定次数,坐标存放D中。

网友D(2009-02-07):
我也用这两样,我怎么没想到这招呢,唉,太实诚!

网友E:
台达伺服好像自己就有内部多点位置控制功能。建议咨询台达。

网友F(2009-09-27):
引用 网友C:
用循环的方式来编写程序,给定次数,坐标存放D中。

网友G:
有最简单的方法!你用的台达的伺服驱动器有内部脉冲多点设定。将你要设置的位置和速度设定到伺服驱动器里面,用PLC输出点控制就行了!记得不太清楚了!好像可以设置8个位置点。

网友H:
强烈建议删除此贴,以后这样工控启不是成了廉价劳动力

网友I:
强烈建议删除此贴,以后这样工控启不是成了廉价劳动力
什么意思?

网友J(2009-12-03):
看你的需要了,可以達到64點(A2系列)的內部定位。

网友K:
把频率和脉冲数目放在数据寄存器内。

每个点的距离会不一样。

你需要每次更换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

即可实现速度不同、距离不同的多点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