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昆腾plc和上位计算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8-08-20):
有个系统用昆腾plc,双机热备。现在甲方提出要通过MB+和两台计算机通讯,组态软件是ifix,请问该如何实现呢?

谢谢了。

网友A:
计算机上安装MB+的通讯卡

楼主:
谢谢了。如果是CPU双机热备,通讯冗余,那该怎么弄呢?是不是两个cpu都要挂到MB+网,两台电脑也要介入MB+网呢,而且通讯卡还是双口的

网友B:
没有用过用MB+的热备。你用的是CHS,还是昆腾的67160呀?

网友B:
你要实现冗余肯定要把俩个cpu都挂在MB+网上,你看看你的通讯卡里的设置能不能俩个口同时用,能发个我一个你通讯卡设置的拷屏,

我没见过给我看看,呵呵

邮箱:lanxue-521@126.com

网友C:
我没有做过MB+的冗余.但是如果不考虑上位的通讯冗余的话,直接将两个CPU和两台上位接入MB+网络上就行了,因为在切换的时候是整个站都进行切换,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