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直流电机串联使用

楼主(2008-08-20):
请高手指点一下,两台同样的直流电机串联使用后转速差距很大,电机的额定电压是220v,我使用的电源输出是440v。谢谢

网友A:
两台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并非完全相同,而且和励磁有关,当然不一样了!为什么要串联使用,是两台直流电机驱动同一个负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