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8880C如何检测电话的忙音信号?

楼主(2008-08-20):
请问如何检测电话的忙音信号。我用的芯片是MT8880C的

楼主:
用LM567呀,锁定450Hz的忙音信号,将忙音信号送入HT7044,转换为5V送入CPU,测量周期,即可测量450Hz。将MT8880设为CALL模式,13脚输出方波软件解码,方波间隔小于300mS,是忙音无间隔是拨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