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调速

楼主(2008-08-20):
请问一下,我看三菱的变频器调频范围是0---400HZ  由n=60f/p,是不是电机的转速范围就为0-----24000r了呢???   那用了变频器后转速正常范围为多少呢???   我是新手哦!!!!

网友A:
看工艺要求和看你的电机允许的范围!

网友B:
一般就是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