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控制电磁阀的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8-20):
用在冲床上 接近开关放在曲轴上 一个行程亮一下 第一次亮控制电磁阀开 气缸顶出去 再亮一次时控制电磁阀关 气缸收回来 如此往复 一分钟在50-60次左右 看到过别人做过 他用的是一个接近开关 三个继电器 和一个行程开关(装在气缸顶针那) 来做的 电路现在被人剪了 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现在又要做个这样的电路 有知道的给说下 有图最好

网友A:
同一个按钮控制正反转电路

网友B:
这个是我在工控论坛上看到的单按钮控制电机启停的电路,把按钮信号换成接近开关信号,电机换成电磁阀,加上行程控制正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在工控论坛上看到的单按钮控制电机启停的电路,把按钮信号换成接近开关信号,电机换成电磁阀,加上行程控制正好满足你的要求。

好像你这个电路不行吧.

网友D:
这个阿,两年前就做过拉

桌面小火车流水线,有两个小冲床

气缸要求是磁性气缸,带磁性开关

网友E:
记住  要用霍尔传感器  接近开关不能用的

网友F:
步进开关   我有现成的板子(单片机做的)联系:0635-2127021  qq:513301592

网友F:
用一个继电器+板子+24v电源  就可以了

网友G:
请问mcu&plc 楼主    您的步进开关板子多少银子,最多可控几步,每步可用设定时间控制吗?

       联系:BJJUN163@163.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