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就地电容补偿行不行/

楼主(2008-08-20):
200KW/380v电机控制柜选择就地补偿40Kvar,

我如此设置:合用一主开关,一只BSMJ-0.4-40-3电容前由一100A小开关+95A 的电容切换接触器+60A的热继电器组成.

电容的投切在电机启动正常后完全投入,停机时同时停止.

请问如此可以么!

长期运行是否可靠? 还是选用2只20KVAR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