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表的电流互感器S1接火线后再接电表的1.3脚

楼主(2008-08-20):
单相电表的电流互感器S1接火线后再接电表的1.3脚,可以吗?
这样就不能接地了,但是互感器规定二次线圈要接地的
?????????

网友A(2011-07-28):
我也见过,我认为是不对的,电流线和电压线是要分开的,

网友B:
电能表接线必须正规,否则出问题就晚了。

网友C:
  这样不能接地,不过电压220V,电流互感器不接地也行。还能提搞绝缘性能

网友D:
单相电表的电流互感器S1接火线后再接电表的1.3脚,可以吗? 这样就不能接地了,但是互感器规定二次线圈要接地的

1、电度表电压线圈的一端,有个与相线的连片,有连片时,电流互感器S1接火线,互感器二次线圈不要接地;

2、这时,二次线圈不接地,也是安全的,与要求接地不矛盾;

网友D:
3、如果没有连片,电压线圈的一端直接接火线,则电流互感器的一端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