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压器故障

楼主(2008-08-20):
一台给机台提供电源的变压器输入3*380输出3*250v  3*42v  3*36v  3*11v  3*19v
其中3×250v,相与相之间用万用表量都是250v,每相与公共端都是148v,但其中有一
相对地35v另外两相对地220v。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更换变压器,该变压器已对地漏电了,原变压器应为隔离变压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