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相异步电机不转

楼主(2008-08-20):
三相电机星接,变频器控制,按正转—>不工作--->手转转子(正时针,逆时针)都工作---->再启动不工作,要手带转转子才工作.
三相电机测星点电阻都为16.8,变频器输出电压三相都为307V.

网友A:
手动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电机缺相了,如果电机没问题,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