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空气开关电流是指每相电流还是三相总电流

楼主(2008-08-20):
问题1
                 三相空气开关电流是指每相电流还是三相总电流?

     问题2     100000W该用多大空气开关?怎样计算?

网友A:
三相空气开关电流是指每相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空气开关电流是指每相电流.

网友C:
指单项电流,第二问应为200A。

网友D:
三相空气开关电流是指每相电流

网友E:
三相空气开关电流是指每相电流 ;p=√3*U*I,100KW肯定是三相负载,I=P/(√3*U).

网友F:
三相空气开关电流是指每相电流值,问题2没有指明是单相负载还是三相的,选用当然也不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三相空气开关电流是指每相电流值,问题2没有指明是单相负载还是三相的,选用当然也不一样的

电压等级也没指定

网友H:
同意8楼...............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三相空气开关电流是指每相电流

网友J:
专业维修高低压断路器13767957395,何srm2004@tom.com,DW45,DW17,DW15,CW1,RMW1,ME.AH,M,E,ZN28,VD4,VM1,VS1,ZW8等,欢迎惠顾!

网友K:
三相空气开关电流是指每相电流

250-400A均可

网友L:
1、是每相电流

2、轻载250A-320A左右,重载320-400A

网友M:
今天终于知道昨天还困惑的问题。谢谢解答。

网友N:
相间电流呀

网友O:
每相电流

网友P:
相电流

P=1.732U*I

如果负载是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话

还有功率因数的概念在里面

网友Q:
都是单相电流;

100KW的负载不重用300A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都是单相电流;

100KW的负载不重用300A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S:
263A

250-300A

网友T:
一班要看你是用哪一种负载,感性负载要考虑功率因数,可根据情况在200-300安之间选用

网友U:
引用 网友F:
三相空气开关电流是指每相电流值,问题2没有指明是单相负载还是三相的,选用当然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