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设备总功率1000KW

楼主(2008-08-20):
车间设备总功率1000KW,90%感性负载,断路器容量2000A可以吗

网友A:
有点小了,无功补偿一定要搞上去才行

网友B:
是总开关吧3000A....

网友C:
是小了点!!!!!!!!!!!!!!!!!!!!!!!!!!!!!!!!!!1

网友D:
                 1000kw都运行吗,最大功率是多大,2000的肯定小

网友E:
如果无功补偿同时运行的,可以凑合着用啊

网友F:
没问题,你说的如果是设备总容量的话。

网友G:
没问题,你说的如果是设备总容量的话。一般设备开工率在60%-90%。

网友H:
与设备类型、开机率,及单台设备的最大功率等有关。楼主所述情况,一般来说,装机容量1000kW时,不会需要2000A的开关。

网友I:
完全够用,设备不可能都在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是总开关吧3000A....

网友K:
小了,最少1500KW

网友L:
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使用率的问题!根据负荷率来选择总开关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