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大家用什么品牌的电动机软启动器比较好

楼主(2008-08-20):
我们公司技改扩能,近期要上不少的电机软启动器。以前也用过不少的软启动器,牌子很杂,有用上两三个月就坏的、一装上就爆的、有重载启不动的等不下五个品牌,用得比较好是施奈德的200KW一拖四重载启动,可就是太贵。前期上了两台西安西普的软启,只试车时试了一下,平时只是备用。想问问大家西普的软启怎样?

网友A(2008-09-19):
 发电厂厂用电动机及磨煤机是发电机组的配套动力设备,它在保证发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风机 、磨煤机类设备转动部分自重较大,大功率风机叶轮转子均支撑在轴瓦上,静摩擦因数较大,因此风机 、磨煤机类设备为大惯量启动设备,其驱动电机的启动为带载启动。

带载启动带来得直接危害是:工作机传递给电动机的需克服的转矩超过了电动机的启动转矩,造成电机满载启动,甚至超载启动,启动电流较大,对电网及电机的冲击大,造成电动机损坏(易断笼条) 。②由于电动机从零速开始大转矩启动,机械部分无缓冲时间,对机械部分造成冲击载荷,这样造成磨煤机大小齿圈容易损坏。这些都直接影响到设备的长周期运行

改进传动系统。使电动机近似空载启动。是保证设备长周期运行的重要措施。实现电动机的软启动,其方式主要有电气及机械2大类。对低压380V电动机,可配置电气软启动器,对高压电机一般采用机械方式,通常为液力偶合器和软启动安全联轴器。由于软启动安全联轴器其质量轻,尺寸小,易实施改造,维护工作少,已作为设备软启动的首选。

软启动安全联轴器通过钢球的离心压力产生的摩擦力传递转矩,通常将软启动安全联轴器装在传动链的高速端。当原动机启动时,由于转速很低,离心力很小,其产生的摩擦力也很小,联轴器打滑,主动侧随电动机旋转,被动侧静止,电动机为近似空载启动。随着转速的增加,摩擦力逐渐增大,联轴器的被动侧带动工作机开始旋转,直到与主动侧同步旋转,电动机的整个启动过程是一个平稳的逐渐加载的过程,实现了电动机的“软”启动,改变了普通联轴器联接时的“硬”启动方式。

当工作机过载或卡死时,由于转矩超过了设计摩擦力可传递的转矩,联轴器打滑,防止了机械部件的损坏及电机的烧毁。此联轴器能有效的降低其启动电流及对设备的冲击。

联系电话:13679181225

网友B:
西普的马马虎虎,和雷诺尔的一个档次。ABB的还不错,就是比较贵点。

网友C(2009-05-15):
新西兰AUCOM软启动还不错(原装进口),质量很好.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13408675504

网友D:
推荐施耐德的 先声明,我不是销售,只是用户。

网友E:
我们用西门子的软起,

网友F:
abb的太贵了

而且维修费用很高,论小时收费的

网友G(2009-07-05):
国产的BOAO的好点,虽然是新的品牌,但是技术已经十几年了   质量也还好 ,价格也不是很贵,生产的BAMG3000数显和\BAMG5000汉显都不错的,http://www.xudelon.com.cn

网友H(2012-05-28):
 我是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的,我们这里很偏很远,来自西安西驰电气的销售人员给我们送来了资料,之后我们询过几次价都不是很贵,订了货感觉不错。西驰软启动也是国内知名品牌。全国每个省都有他们办事处。他们内蒙办事处的销售人员电话18392012277 。可以咨询下

网友I:
富士的,我用过的还没有坏过的。

网友J:
西普,和平的用过,感觉一般,

 施耐德和西门子的也用过,还可以,就是价钱贵点.

主要看你买什么价位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K:
西普的用在轻载启动的电动机是还不错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使用ABB的软启动装置很好用,因为ABB的软启动接线非常的简单,也不用花大量的时间去维护。

网友L(2012-07-26):
我们公司用了二十几台湘湖的,从90KW到200KW的都有,目前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应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