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的选择

楼主(2008-08-20):
我有一台7.5KW的空气压缩机,采用星三角启动现在想要选择一下它的接触器/热继/熔断器/空开的大小,谢谢各位高人了

网友A:
直接起动就行了。。。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机,还搞什么星三角起动啊,完全是放屁脱裤子——多一道

网友C:
直接启动就可以了,用星三角反而麻烦!

网友D:
没必要用星三角转换。直接起动:DZ47/63-D20-3P空开、CJX2-2011接触器、JR36-16热继电器。

网友E:
30KW以下可用直接启动。

网友F:
应该是10KW以下直接启动!而且要看你配电变压器的容量啊

网友G:
呵呵同意楼上的支持!!!!!!!!!!!!!!!!!!!!!!!

网友H:
直接启动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花那冤枉钱

网友I:
直接启动,用20A空开,20A接触器,热继电器整定在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