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

楼主(2008-08-20):
我这里使用650液力耦合器在启动时发生爆炸,经过现场考察和分析找不出来能够说得通的理由。请各位网友帮助我分析一下原因,已使我能真正吸取这次事故教训。我的邮箱是:scchun2004@sohu.com。欢迎给我介绍经验。谢谢大家!!!邵长春

网友A:
有可能是初始启动速度过大,考虑低速启动,运行平稳后再增加到正常工作速度。

网友B:
发生爆炸原因可能是:

1、液力耦合器质量有问题,可能强度不够,也可能有裂纹,在工作、在承压时,突然爆炸。

2、负载太重,已经超过了额定极限。

3、液力耦合器的保护易熔塞质量有问题,或选用的温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