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法可取吗

楼主(2008-08-20):
我厂一台桥式抓斗吊车,卷扬电机75KW(绕线式).F级绝缘,工作制式为连续,采用频敏降压起动,且经常要正反转运行.夏天环境温度43度左右,电机温度达80-90度.时有发生定子或转子绕组烧毁故障,为此有人献策:在电机外壳贴温控开关.当超过90度时断开接触器以保护电机,此法可取吗?

网友A:
可以的, 不过要停机,最好踩取降温措施。

网友B:
可以的, 不过这样会影响工作,最好踩取降温措施。

网友C:
用高 压风扇降温~~~~~~~~~~~~~~~~~~~~~

网友D:
可以的,这样的方法影响生产,最好强制风冷

网友E:
最好是先报警,再跳开关。

网友F:
可以的呀!~呵呵。。。。

网友G(2008-10-24):
当然可以,不过这样将会影响生产

可以给电机加上风机,并保持电机环境通风

网友H:
普通的温控开关精度太低,如果采取此法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偏差调整会比较麻烦,受到的其他不可见因素的影响也会比较多.而且影响生产.

同意5楼观点,可加一小电机作冷却风机,强制冷却效果应该比你说的那个法子要好.

网友I:
应该用多级电阻启动,又可以调速

网友J:
还是加个大一点的轴流风机好,勤扫散热片的灰尘.

网友K:
如果确信是温度升高导致电动机故障那就好办了,在电动机的尾部加装一个风机,始终不断的吹把温度降下来。楼主的想法是有成熟的案例的,西门子的很多电机在绕组的里面都装了温控开关,效果不错能够有效的解决因电机温升造成的故障。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这样的方法影响生产,最好强制风冷

网友M:
保护电机倒是没事。只是保护电机的时候正在吊着设备怎么办???难道一直吊着??我觉得还是散热稳当些。

网友:
我们以前是加一大风扇???????????????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这样的方法影响生产,最好强制风冷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保护电机倒是没事。只是保护电机的时候正在吊着设备怎么办???难道一直吊着??我觉得还是散热稳当些。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L:引用 网友D:

可以的,这样的方法影响生产,最好强制风冷

网友Q:
用温控仪表控制一台风机,高于60 摄氏度打开风机强制降温,第50摄氏度时停机,用电机自身的风扇降温。

网友R:
主要就是一个降温措施了

网友S:
电机后面装个筒式风机,让它总电源闭合时一直工作, 就OK  , 我们别的电机温度高都这样做,效果不错的,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T:
引用 网友S:

电机后面装个筒式风机,让它总电源闭合时一直工作, 就OK  , 我们别的电机温度高都这样做,效果不错的,

----------------------------------------

网友U:
采取降温措施  温控开关最好也还是装个的保护电机还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