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双路供电

楼主(2008-08-20):
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大家,一用电设备双路供电,当第一路停电时第二路自动供电,但第一路来电后又自动转回第一路供电,请问用接触器再加别的零件怎么实现?有什么自动开关吗?先谢啦

网友A:
是ATS,A表示自动,T表示转换,S表示开关。我们公司用过,用于消防设备。

ATS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用两只接触器等附件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两只接触器等附件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有现成的产品:正泰、德力西等公司均有用空气开关构成的产品,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查一下相关样本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