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搞工控的朋友一个问题

楼主(2008-08-20):
请教搞工控的朋友一个问题,怎样在控制室监测一台75KW的电动机的电流,那台电动机在一公里以外地方.

网友A:
楼主是哪单位啊,我做过相关的项目,可以用电台,也可以用GPRS    QQ121039717

网友B:
用视频,hao le a  ddd

网友C:
很容易,用电压型电流表 不要说一公里,就是十公里也行

网友D:
电压型电流表可能不太好,损耗太大了,看看有没有电流型的

网友C:
不好意思,我说是电流型电压表。

网友E:
楼上,无论电压表还是电流表,原理上都是电流表!!

网友F(2008-10-05):
用工业以太网

网友G:
可以就地将电流表的信号转成4~20mA的信号,然后在远传到控制室。